[μCOS-III] 请教F4堆栈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请教版主一个问题:
函数中定义的局部变量是存放在栈里面,  在ucos3中每个任务的局部变量是存放在栈区的吗? 还是存放在每个任务分配的栈空间?
这两者有何区别?
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堆大小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头文件中堆大小才0x00000200,那定义的那么多全局变量怎么存放的

网友:
任务有任务的堆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堆大小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头文件中堆大小才0x00000200,那定义的那么多全局变量怎么存放的

全局变量不占用堆栈空间,是从静态RAM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