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修改STM32F4的主频后,出现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4-01-23):
大家好:

我在移植斑竹的uCOS-II+STemWin+FatFs例程,例程中PLL_M的定义以及HSE_VALUE的定义都为25,而我们的板子上的晶振为8M,将宏定义修改为8后,
就出现HardFault_Handler,不修改,跑界面没有问题,就是比较慢,请问,可能是哪出现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按说没有问题的,你可以通过RCC相关的函数读取设置的是否正确

楼主:
斑竹,我看你程序,你把向量表中 SysTick_Handler给注掉了,一般程序不会这么干的,我打开这个SysTick_Handler,然后再中断里定义该函数,程序直接跳到B       OSStartHang 了
这又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这个功能没有注释掉,只是换了个名字,为了和UCOS-III移植的名字统一一下。
用的下面这两个
DCD     OS_CPU_PendSVHandler
DCD     OS_CPU_SysTick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