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STemWin 写色彩正确,读色彩不正确,怎么办??

楼主(2014-01-25):
学习将STeWin 移植到R61581控制器的屏上。写色彩正确,但读色彩不对。光标移动时看得出。读背景色出错了,红色变成了蓝色。 需要把读的色彩做RGB 交换,没找到方法,知道的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
1. 一般情况下,这种屏需要读取两次才能得打正确的颜色值。
2. 降低下FSMC的速度,一般读比写损坏的时间要长点。

楼主:
我用的是STenWin 自带的驱动,FSMC 时序改过不行, 怎么改才能让它读二次呢?。 或用自带的驱动不行。而要单独写吗?谢谢楼上的回复。     贴上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