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记录μCOS-III第五期任务切换配套例子的问题

楼主(2014-02-11):
共为第五期教程配套了三个例子。
1. SVC的使用
2. 任务切换设计(支持简易时间片调度不带浮点运算)
3. 任务切换设计(支持简易时间片调度带浮点运算)

这三个例子搞懂后,学习uCOS-III的任务切换基本无压力,剩下就是用心学习uCOS-III源码

问题一:如果程序采用下面的写法,会进入硬件异常。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
int main(void)
{
    /* (在Cortex-M3 r1p1中需要开启,Cortex-M3 r2px 和 Cortex-M4是默认开启的) */
    SCB->CCR |= SCB_CCR_STKALIGN_Msk; /* 使能双字的堆栈对齐方式 */

    bsp_Init();            /* 硬件初始化 */

    PrintfLogo();        /* 打印例程信息到串口1 */

     OS_Start();
    /* 启动任务0 */
    task0();
    /*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
    while (1)
    {
        stop_cpu;
    }
}

void OS_Start(void)
{
    /* 创建任务0的堆栈 */
    PSP_array[0] = ((unsigned int) task0_stack) + (sizeof task0_stack) - 16*4;
    HW32_REG((PSP_array[0] + (14<<2))) = (unsigned long) task0; /* PC */
    HW32_REG((PSP_array[0] + (15<<2))) = 0x01000000;            /* xPSR */

    /* 创建任务1的堆栈 */
    PSP_array[1] = ((unsigned int) task1_stack) + (sizeof task1_stack) - 16*4;
    HW32_REG((PSP_array[1] + (14<<2))) = (unsigned long) task1; /* PC */
    HW32_REG((PSP_array[1] + (15<<2))) = 0x01000000;            /* xPSR */
    /* 创建任务2的堆栈 */
    PSP_array[2] = ((unsigned int) task2_stack) + (sizeof task2_stack) - 16*4;
    HW32_REG((PSP_array[2] + (14<<2))) = (unsigned long) task2; /* PC */
    HW32_REG((PSP_array[2] + (15<<2))) = 0x01000000;            /* xPSR */
    /* 创建任务3的堆栈 */
    PSP_array[3] = ((unsigned int) task3_stack) + (sizeof task3_stack) - 16*4;
    HW32_REG((PSP_array[3] + (14<<2))) = (unsigned long) task3; /* PC */
    HW32_REG((PSP_array[3] + (15<<2))) = 0x01000000;            /* xPSR */

    /* 任务0先执行 */
    curr_task = 0;

    /* 设置PSP指向任务0堆栈的栈顶 */
    __set_PSP((PSP_array[curr_task] + 16*4));

    /* 设置PendSV中断为最低优先级中断 */
    NVIC_SetPriority(PendSV_IRQn, 0xFF);

    /* 设置嘀嗒定时器的中断时1ms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使用堆栈指针,非特权级状态 */
    __set_CONTROL(0x3);

    /* 改变CONTROL后执行ISB (architectural recommendation) */
    __ISB();
}

按照上面的方式程序会进入硬件异常,串口打印结果如下:

造成上面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从主堆栈指针MSP切换到进程堆栈指针PSP。在main函数中调用子函数OS_State后
部分寄存器会入栈,如果在这个子程序中做堆栈指针切换,退出的时候是用的PSP而不是MSP,用MSP入栈的寄
存器数据将无法返回,从而造成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