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多边形填充的问题。

楼主(2014-02-12):
用GUI_FillPolygon填充一个多边形,其第一个参数是 const,点的定义也是const。如果我希望填充时是变化的,怎么处理呢?例如画个料仓,用填充的方式表示里面物料的高度。

网友:
那就用数组,调用的时候强制类型转换试试

楼主:
已测。点数组定义可不用con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测。点数组定义可不用const。

网友:
恩,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