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ADS1256 8路24位ADC数据采集模块 增益可编程 SPI接口 单5V供电

楼主(2014-02-12):
名称:ADS1256 8路24位ADC数据采集模块
型号:ADS1256
购买地址:
点击进入
高线性度,高精度,真正的24位有效字。

本产品由安富莱电子设计和生产,提供芯片资料、模块的原理图和例程(STM32F407)
安富莱 STM32-V5开发板接线方法:可以直接插到CN26插座
产品特点:
1、单电源5.0V DC供电,提供正负5V信号输入功能

2、MCU接口: SPI
3、主ADC芯片:ADS1256  (全新进口原装正品)
4、外接 LM285-2.5 基准电压 (全新进口原装正品)
5、输入电路带分压电阻和R-C滤波,方便客户自己变更增益范围
6、芯片内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增益范围: 1-64倍
7、芯片内部输入带缓冲放大器,可以直接连接传感器。
正面:

反面:
接线图:
排针方向图(缺省不焊接2X8P双排针,客户自己选择焊接方向):

安装尺寸图:

可以直接安装到安富莱STM32-V5开发板:

网友:
这个分辨率很给力啊

网友(2015-10-11):
请问这个例程在哪?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例程在哪?怎么找不到

在V5开发板的网盘里面。

网友(2015-12-17):
想参考一下这个板子的原理图,我用了一片ADS1258,24位16通道的,请问一下这个下载地址在哪里?

网友(2016-05-01):
共享一个中文版的部分介绍

网友(2018-10-16):
推荐用百度云盘下载

网友(2019-01-20):
想请教硬汉。对于adc,比如电源变化,pcb布线不同。能不能弄一个教程。 到底如何评估比如用什么fft算法之类 能够评估一下当前情况下杂波啊,干扰啊之类。。。

网友B(2020-08-31):
英汉哥,ads1256的速率你使用的是多少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汉哥,ads1256的速率你使用的是多少MHZ的?

ADS1256是30Ksps

网友:
ADS1256: Getting different readings when using differential mode vs common mode on ADS1256
原来硬汉哥原来也问过ti啊

网友B:
硬汉哥,你好,请问,ads1256如果ain0单端输入的测试方案,aincom是接地还是接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你好,请问,ads1256如果ain0单端输入的测试方案,aincom是接地还是接2.5v??

网友B:
是直接接地吗,图片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接地吗,图片看不出来

网友B:
When using ADS1255/6 for single-ended measurement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common input AINCOM does not
need to be tied to ground. For example, AINCOM can be
tied to a midpoint reference such as +2.5V or even AVDD.
这是数据手册的说明,说要接2.5v的。。很奇怪手册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en using ADS1255/6 for single-ended measurement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common input AIN ...

这段英文想表达的意思是不仅xxx,而且xxx

网友C(2021-11-29):
刚买,没在论坛中找到相关的原理图?还没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没在论坛中找到相关的原理图?还没发布?

ADS1256原理图, 8路24位ADC数据采集模块 增益可编程 SPI接口 单5V供电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54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