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中MessageBox的大小如何改变

楼主(2014-02-13):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我在使用STemwin时,创建了一个MessageBox,其对话框大小很小,打印的字符都显示不全,
请问,怎么改变 STemwin中 MessageBox的大小,包括长度、宽度以及确定按钮的大小。之前用ucgui时,是直接修改源码的,现在用库了,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现在emWin已经很强大了,很多地方不需要修改源码的。
你可以用下面这个函数实现,直接创建消息对话框。
GUI_MessageBox()    Creates and displays a message box.  //估计是用的是这个函数。
MESSAGEBOX_Create() Creates a message box
    //你可以尝试这个函数

网友B(2018-07-11):
引用 网友A:
现在emWin已经很强大了,很多地方不需要修改源码的。
你可以用下面这个函数实现,直接创建消息对话框。
GUI ...

MESSAGEBOX 中显示的信息文本能否实现自动换行,搞了半天,换行长度还得自己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SSAGEBOX 中显示的信息文本能否实现自动换行,搞了半天,换行长度还得自己设置

自己用对话框创建一个消息框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