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集通字库芯片在emwin上的运行

楼主(2014-02-17):
大家好:
          RA8875带的集通字库芯片在裸机上显示汉字正常,现在想在emwin的控件上用字库芯片显示汉字,有这种可能性吗?
现在实现了:
      直接在LCD上显示汉字字符串没有问题,但是在emwin上按钮,列表框里显示汉字就不显示了,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再次感谢斑竹和大家。

网友:
可以实现的,不过我还没有搞出来,有个网友做出来了,后面我抽时间搞搞

楼主:
斑竹,有思路吗?我先愿意尝试一下,搞出来后,再共享到论坛,谢谢斑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斑竹,有思路吗?我先愿意尝试一下,搞出来后,再共享到论坛,谢谢斑竹

只记得搞出来的兄弟说,是使用的RA8875的BTE功能实现的。

网友:
是的,使用BTE功能实现的,但是在emWin中使用会有很多的问题,单独用emWin的显示字符函数正常,但是在控件中就会出问题,不是显示不全,就是字的的间距太大,或者是横排的变成竖排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使用BTE功能实现的,但是在emWin中使用会有很多的问题,单独用emWin的显示字符函数正常,但是在控件中就会出问题,不是显示不全,就是字的的间距太大,或者是横排的变成竖排显示。。(2014-02-17 12:07)嬀/color]
我现在也碰到在按钮上汉字显示不全的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我试验将 #define GUI_NUMBYTES  10000   按钮上汉字就能显示全,但整个项目就会因GUI内存不足而出问题,将 #define GUI_NUMBYTES  24000 后,按钮上的汉字就显示不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求大家帮忙,给我一点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