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 ISP烧录问题

楼主(2014-02-19):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新的没烧过程序的IC,焊上去后按照进入ISP模式的方法按住BOOT0那个按键拉高电平,这时是用USB接口供电的,但进入不了ISP模式反而直接就进入了DFU烧录模式,这个可以再安装DFU烧录软件后看到并且还可以烧程序但无法退出DFU模式。这是在我自己做的板上存在,在X3开发板上就不会。

网友:
晚上让坛主给你回复下。

网友:
有个stm32 bootloader的文档,详细介绍了引导次序,f4支持usb下载程序。

楼主:
请问一下,F4如何设置成默认串口下载,为什么我现在每次都是默认进入了USB DFU 模式,是不是硬件上面哪个引脚可以设置呢?我按照以前F1的bootloader的 boot0, boot1设置一样,F1就可以,为什么F4就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