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  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20):
使用的是ucos   加ucgui。    制作了一个机器的界面。  用的是1963加FSMC进行驱动。
想请教一下,怎么制作开机界面啊,比如开机有一个进度条,显示开机的进度。
因为在开机后会建立很多的字界面,屏幕会显示字界面建立的过程,现在想请教一下
如果在建立界面的时候,可不可以有一个进度条一直处于显示状态,根据字界面建立的多少来显示开机的进度?
谢谢!

网友:
可以,你把进度条设置在最顶层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把进度条设置在最顶层显示

谢谢!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建立一个窗体,然后使这个窗体显示在TOP,那么再此之后的界面,在建立的时候,
就不会再屏幕上显示出其建立的过程?
hFrame = FRAMEWIN_Create("Mode Manage Dialog", 0, WM_CF_HIDE|WM_CF_STAYONTOP,    x,  y, xsize, ysiz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谢谢!

恩,搞定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