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MDK使用中常见问题汇总贴

楼主(2014-02-24):
问题现象:
解决办法:
原因是没有添加flash算法,添加方法如下:

楼主:
问题现象:

解决办法:
将工程中的xxx.map文件关闭

楼主:
问题现象:

解决办法: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工程中有两个相同的文件,删除一个就可以

楼主:
问题现象:

解决办法:
由于MDK和ADS不兼容,如果电脑上面装有ADS1.2的话,请卸载,并重启电脑(必须要重启,很重要),MDK才可以使用,

楼主(2015-06-17):
问题现象:

=============================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解决办法有三。
1.  重新插拔下JLINK看看。
2.  换一根JLINK的USB线看看。
3.  重启下MDK。

网友:
没有STM32

没有STM32

为什么我这里没有STM32F4对应的FL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这里没有STM32F4对应的FLM文件?

MDK5吗,如果是的话需要安装STM32F4软件包,参考这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66&fpage=2

楼主:
问题现象:
MDK编译工程的时候出现.S启动文件没有定义。
解决办法:
通常是因为没有添加相应的启动文件造成的。
可能是工程所在的路径问题有问题,可以尝试换一个路径试试,或者全部放在英文路径下。路径不要太深。

楼主:
如果电脑系统的名称是中文名字,有时候也会造成MDK编译出问题,切记搞一个英文的。

网友(2015-07-17):
compiling MainTask.c...
linking...
.\\Flash\\Obj\\output.axf: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64292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Target not created
=======================
编译出现上述问题,是哪个方面因素?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iling MainTask.c...
linking...
.\\Flash\\Obj\\output.axf: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64292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Target not created
=======================
.......
没注册,有大小限制,请使用这个注册机注册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6

网友(2015-10-30):
我的MDK5.16编译链接后出现这个错误该怎么解决?在网上搜了好多愣是没找到解决办法

keil5不能生成axf文件

keil5不能生成ax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DK5.16编译链接后出现这个错误该怎么解决?在网上搜了好多愣是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你的工程没有成功编译,也就是你的工程编译后有提示错误,这样的话就没有能够下载到板子的 axf 可执行文件生成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我今早一看竟然是忘记加startup了

网友(2016-09-01):
win10 64位装了keil 5.14 ,一点PROJECT菜单keil就没响应,卸载后装5.21a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 64位装了keil 5.14 ,一点PROJECT菜单keil就没响应,卸载后装5.21a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记得有网友使用过win10 64bit安装MDK5系列,没有这个问题。
保证安装到C盘,不要有中文路径,你打开的工程也不要有中文路径,测试下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2016-11-04):
最近开始学实验师兄留下的V5开发板,MDK4.72+jlink V4.68a,按照教程配置,随便一个例程都下不进去…求救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开始学实验师兄留下的V5开发板,MDK4.72+jlink V4.68a,按照教程配置,随便一个例程都下不进去…求救各位大神!!

有视频教程,先学习下,入入门,花个2天时间就看完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网友(2017-03-03):
用keil5.23打开keil4的工程,点击“Save All”或者关闭keil软件都会提示“cannot write project file...”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keil5.23打开keil4的工程,点击“Save All”或者关闭keil软件都会提示“cannot write project file...”
请问如何解决?

你的工程文件是不是设置只读了。

网友:
我之前用的MDK5.10,都能直接打开那些工程文件,没出现类似问题,都能编辑和保存。现在是装win10后再装的5.23,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查看了一下文件的属性,并没有设置只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用的MDK5.10,都能直接打开那些工程文件,没出现类似问题,都能编辑和保存。现在是装win10后再装的5.23,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查看了一下文件的属性,并没有设置只读。

网友:
不行就重新安装下,最好安装到C盘,安装路径越短越好,而且路径名切不可有中文。

网友:
重新安装在了C盘,甚至把C盘名字也改成了英文,也还是提示“cannot write project file...”。
另外直接打开含中文路径的工程会提示“cannot read project file...”,改成英文路径就提示“cannot write project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安装在了C盘,甚至把C盘名字也改成了英文,也还是提示“cannot write project file...”。
另外直接打开含中文路径的工程会提示“cannot read project file...”,改成英文路径就提示“cannot write project file...”。

太奇怪了,不行重新下系统。这个可能是最后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2017-05-02):
请教各位大侠,下面图片中那些启动文件上的小图标代表什么意思?
齿轮图标是?
减速图标是?
钥匙图标是代表文件是只读属性,对吗?

文件

文件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各位大侠,下面图片中那些启动文件上的小图标代表什么意思?
齿轮图标是?
减速图标是?
钥匙图标是代表文件是只读属性,对吗?

网友:
红杠是表示文件独立出来。不参与编译

齿轮好像是对这个文件专门做了宏定义配置

钥匙是表示只读。

网友:
明白了,谢谢版主。

网友(2018-03-05):
....5.20 到函数f10不直接走,而是进入此函数,怎么解决

楼主(2018-07-13):
芯片设置读写保护后,下载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网友H(2019-04-10):
这个是什么个问题啊,刚刚开始学习的小白,请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个问题啊,刚刚开始学习的小白,请求指教

JLINK有问题,MDK无法识别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JLINK有问题,MDK无法识别出来。

那我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我该怎么解决呀?

不好意思,现在回复有点太晚了。

这种情况考虑得换个JLINK了。

网友(2019-06-12):
V5 经常出现这样的错误
碰上这错误后, 连正常的关闭退出都不行, 必须要用Task Manager关进程才能关闭, 也不是经常出现, 以一天七八回这样的节奏,不定时的折磨我。
路径是没有中文, 电脑名称也没有中文

用V5的有没有碰到过相同的经历?

网友:
**JLink Warning: Mis-aligned memory write: Address: 0x20000000, NumBytes: 2, Alignment: 2 (Halfword-aligned)C:\Users\Indira\Pictures

求老哥指教

网友(2021-10-18):
MARK 工作中刚刚接触M4. 很需要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