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学习STemwin实战第一期的后记--->Usb 插入检测的疑惑

楼主(2014-02-27):
硬汉你好,参看你的stemwin实战 第一期 usbhost 那一篇

有个插入U盘检测的功能,检测到插入U盘,FrameWin 会draw个 位图
但是我参照那个程序,U盘插入,USB_Host_Application_Ready 这个变量始终没有
改变呀,我查询你源程序。该动手的都动手了,请问,需要注意啥么?

---------------------------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比如我一个Dialog,上面有个控件A,我能够给这个对话框的
控件单独设置一个回调,及脱离开主dialog的回调?
感觉有时候,这种消息都发不出去···
-------------
void MainTask(void)
{
    ············
    hDlg_Parent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
(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while(1)
    {
        if(USB_Host_Application_Ready != prev_usb_state)
        {
          prev_usb_state = USB_Host_Application_Ready;
          WM_SendMessageNoPara(hDlg_Parent,
WM_MSG_USB_STATUS_CHANGED);
          if(USB_Host_Application_Ready == 0)
          {
                //在此处插入一些,应对拔掉usb的 操作

          }
        }
        GUI_Delay(10);
    }
}

网友:
1. 你看下这个文件usbh_usr.c文件。
2. 对话框上的控件,直接用对话框本身的回调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