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4-03-03):
请教下在ucos中有没必要开启看门狗?或者说用什么方案监控任务运行?本人最初的设想是用事件标志组来实现监控任务,但是感觉此方案行不通

网友:
这个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像基于时间触发的系统中会设置任务的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最大时
间会执行备份任务,备份任务执行的时候再超过最大执行时间会终止这个任务的执行。

楼主的问题可以考虑这么解决:设置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专门接收各个任务的消息,如果长时间的接收不到某个任务的消息
可以任务这个任务已经出问题,看门狗就可以放在这个高优先级的任务喂狗。

楼主:
看门狗放在高优先级任务中喂狗我觉得不可取,如果能查询各个任务的状态倒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放在高优先级任务中喂狗我觉得不可取,如果能查询各个任务的状态倒可以考虑

放在高优先级的任务中容易造成高优先级的任务能保证没问题,低优先级的无法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