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移植到我的板子上只能显示一些16位的图片,而显示24、32位的图片都会花屏?

楼主(2014-03-03):
为什么移植到我的板子上只能显示一些16位的图片,而显示24、32位的图片都会花屏?
我使用的是GUI_BMP_DrawEx函数
我已经把_GetData函数的缓冲区设置得足够大的了

网友:
你用的是F1,还是F4,以及emWin分配的动态内存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F1,还是F4,以及emWin分配的动态内存是多大

F1使用了外部ram 将整个外部ram 1M都给gui了,然后那个acbuff给了4k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F1,还是F4,以及emWin分配的动态内存是多大

觉得很奇怪,现在显示32位色彩深度的png图片也有问题(比bmp更严重,直接黑屏),但是24位的png、jpg图片都正常,bmp的则只有16位的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很奇怪,现在显示32位色彩深度的png图片也有问题(比bmp更严重,直接黑屏),但是24位的png、jpg图片都正常,bmp的则只有16位的显示正常

可能问题就出在你使用的是外部SRAM,修改下你的程序,将emWin使用外部SRMA改成使用内部RAM,分配0K左右的动态内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