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没有触摸按键如何触发显示的事件

楼主(2014-03-03):
各位好,我刚接触gui一周,显示驱动比较好移植较顺利,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板子没有做触摸,有5个实体按键,我现在想利用这5个实体按键更改edit、或者text的数值,通过这两天对emwin的中文手册和guiBuilder生成代码的查看,发现现在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触发回调函数里面的WM_NOTIFICATION_CLICKED等事件,请问我现在该看看哪个资料学习这方面的事情呢?
高手们,如果有清楚的,指点指点好吗?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的确比较的少,最好是参考一些官方的例子,从今天开始会每天更新一期官方的例子,从最简单的字符显示开始,例子也会有简单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的资料的确比较的少,最好是参考一些官方的例子,从今天开始会每天更新一期官方的例子,从最简单的字符显示开始,例子也会有简单的说明。

大神,首先谢谢你上传的那些资料,尤其是新手开始,按照你发的东西理解起来容易了很多,谢谢。
你的意思是说,实体按键触发guiBuilder生成的WM_NOTIFICATION_CLICKED等这些消息比较困难?我的神啊,你要是都觉得不好下手,那我就更无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首先谢谢你上传的那些资料,尤其是新手开始,按照你发的东西理解起来容易了很多,谢谢。
你的意思是说,实体按键触发guiBuilder生成的WM_NOTIFICATION_CLICKED等这些消息比较困难?我的神啊,你要是都觉得不好下手,那我就更无奈了。。。

不困难,后面我专门做一个例子

网友:
问这个的人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个的人还挺多的。

大神,能不能给我个提示呢?我想今天就做做,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不能给我个提示呢?我想今天就做做,好吗?

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9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947-1-1.html

看了,我也是想大概这个代替触摸驱动,然后让它能触发事件,可是自己现在道行太浅,还不足够理解得了,呵呵  谢谢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947-1-1.html

请问,我是走触摸的输入设备,还是键盘的输入设备的函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是走触摸的输入设备,还是键盘的输入设备的函数呢?

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

大神,多时候出这个例程啊 到现在还没有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多时候出这个例程啊 到现在还没有弄好。。。

近期就会做一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期就会做一个例子

做了以后通知我一下,好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以后通知我一下,好吗?呵呵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大神,我慢慢看说明书还有做实验,终于能够刷新edit的数值了(我用它们来显示采样结果,呵呵),然后按键移植后能够进行操作屏幕了,但是现在刚刚弄,将KeyCode定义为9,然后按下去使用
GUI_SendKeyMsg( 57, 1 );可以将焦点的edit输入9了,但是现在不是我要的结果,我继续实验,呵呵,有啥情况再向你汇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大神,键盘能够实现PID设备的通知消息了吗?

楼主:
大神,我现在用按键可以操作屏幕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懂啊,等你例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现在用按键可以操作屏幕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懂啊,等你例程学习了!

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