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IAR使用中常见问题汇总贴

楼主(2014-03-04):
问题现象:
由于IAR在使用特定的处理器的时候有特定的版本,比如MSP430 IAR, ARM IAR等等,这些版本间是不兼容的。
最重要的是,同一系列不同版本也是不兼容的,比如工程是用IAR FOR ARM 6.3版本建立的,如果你用IAR6.7
可以打开,但是会有一些警告。一旦用6.7打开的工程,6.3就再也无法打开了,要切记。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一方面好了,另一方就会比较的差,IAR虽然编译效率高,但是这都是有代价的,版本间的兼
容性很差。这方面和MDK有很大差距,而且不支持打开多个工程。

楼主:
问题现象:
如果工程代码更新了多个文件,只点击编译,连接是不行的一定要rebulid all,很重要,切记。

楼主:
问题现象:
移植FreeRTOS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解决办法:
因为在汇编文件portasm中添加了:

#include <FreeRTOSConfig.h> 用在C中的头文件包含方式
    RSEG    CODE:CODE(2)
    thumb

    EXTERN pxCurrentTCB
    EXTERN vTaskSwitchContext

将FreeRTOSConfig.h添加到汇编的预编译路径中。

网友(2016-02-18):
IAR可以打开多个工程,不过得先打开软件,然后再把工程文件中的工作区图标拖进去打开,不能直接双击打开,要不然已经处于打开状态的工程将被关闭。

网友(2016-03-23):
1. IAR 7.5 已经支持打开多个工程
2. IAR 7.5 修正 7.3 运算符优先级,
    ex:
        7.3:  a - b<<i (按照C99标准, - 的优先权高於 <<,但 IAR 并没有完善判断)
             编译时仍会看成 a - (b<<i)

        7.5: 修正 bug
             a-b<<i => (a-b)<<i
             但若要确保程式正确执行。请善用括号
             a-b << i == (a-b) << i

网友(2016-07-02):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IAR中怎么把字符串编码系统(character encoding)默认设置为system 而不是chinese simplified,每次都切换一下感觉很烦啊,但是又搞不出来

网友(2017-07-29):
请问IAR怎么做模块化?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IAR怎么做模块化?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MDK或者IAR都一样,我们的例子大部分都是MDK和IAR两个版本,可以看这个V5板子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