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ucosiii的FPU?

楼主(2014-03-06):
请教版主那个浮点运算FPU用和不用差异会大吗?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使用FPU的好处是可以加快浮点运算,坏处是增加任务堆栈空间的消耗,因为开启FPU需要额外的34个寄存器需要入栈出栈。
同时也就增加了任务的切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