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5.22  CHECKBOX  换肤 不可用。

楼主(2014-03-06):
用EMWIN5.22 发现CHECKBOX 换肤不可用。 加上这句 CHECKBOX_SetDefaultSkin (CHECKBOX_SKIN_FLEX);  编译就通不过了。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GUI_X_ErrorOut" [referenced from GUI_ErrorOut.o(emWin_522_IAR650_M3_LE.a)]    出现这个错误。。不道大家有没有遇到。。

网友:
我这里没有问题啊,使用的STemWin5.22

楼主:
void GUI_X_Log     (const char *s) { GUI_USE_PARA(s); }
void GUI_X_Warn    (const char *s) { GUI_USE_PARA(s); }
void GUI_X_ErrorOut(const char *s) { GUI_USE_PARA(s); }
对比版主的工程发现少了上面的几个函数。 加上就可以了,谢谢版主

网友(2014-07-07):
CHECKBOX换肤的具体程序可以发下吗,看emwin手册上没怎么讲,不会弄啊

网友:
czsczs:
CHECKBOX换肤的具体程序可以发下吗,看emwin手册上没怎么讲,不会弄啊
手册上面有的。。,比如这里emWin5.12中文手册:

网友:
我这里倒不是checkbox换肤无效!我现在遇到的是multipage换肤,有效。
但是,触摸之后,就会进入hard_handle()出错。
不知道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