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支持 800*600 TFT屏的STM32 方案

楼主(2014-03-06):
大家好:
      如果要支持800*600的TFT屏,其它的功能接口不做要求(因为一般M3都有),方案一:STM32F1+RA8875; 方案二:STM32F429,请问:
     1)还有别的更好方案吗?
     2)上面这2个方案哪个更合适?

谢谢!

网友:
RA8875驱动不了800*600分辨率的屏,可以考虑F429或者LPC1788

网友:
RA8875最高到800*480分辨率

楼主:
多谢eric2013,再请问:
如果不超出LCD不超出800×480,是用F1+RA8875好呢,还是直接上F429,成本和性能会差多少?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eric2013,再请问:
如果不超出LCD不超出800×480,是用F1+RA8875好呢,还是直接上F429,成本和性能会差多少?

谢谢!

网友:
F1+RA8875就可以的。

网友:
兄弟,你用了F1来驱动800*480么,不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用了F1来驱动800*480么,不慢么?

不慢,外置驱动器,F1就是发发数据和命令

网友(2014-04-16):
感觉还是F429+裸液晶屏吧   速度提升了  这样还可以省一个液晶驱动芯片,  不过429要贵一些。。   不过设计电路简便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F429+裸液晶屏吧   速度提升了  这样还可以省一个液晶驱动芯片,  不过429要贵一些。。   不过设计电路简便了些~~

使用F429还得外接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