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一下我移植的ewinGUI+ucos界面花屏问题

楼主(2014-03-07):
画线,填充,画点驱动代码和ucGUI用的是一样的,ucGUI没问题,我移植的ewinGUI+ucos界面,刚开机是正常的,背景设置蓝色,我多关机开机几次后就发现屏幕不是蓝色背景了,就那种彩色的花点了,但是屏幕的左上角有一小块矩形是正常的背景色,请问我这里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我跑emwin的DEMO的时候也有点不正常,就像有界面叠加一样,每个DEMO切换的时候屏幕也要花一下才正常一点,我外扩了1M字节的SRAM,

网友:
其实你的说的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问题就出在外部1M字节的SRAM上面,你是不是用的外部SRAM作为UCGUI或者emWin的动态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说的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问题就出在外部1M字节的SRAM上面,你是不是用的外部SRAM作为UCGUI或者emWin的动态内存。

我在emwin配置里是这样设置比较大的一个值,
#define GUI_NUMBYTES  0x40000

这样应该算是用的外部SRAM吧,还是需要再其他设置呢?
启动代码里是要求了使用外部RAM,编译器也改了,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emwin配置里是这样设置比较大的一个值,
#define GUI_NUMBYTES  0x40000

这样应该算是用的外部SRAM吧,还是需要再其他设置呢?

网友:
你用的是F1还是F4系列,用的F1的话,这种现象比较正常,主要是因为FSMC的速度跟不上,而且在切换操作SRAM和TFT的时候存在部分的冲突。用的F4的话,这种现象比较少,不过也存在这个问题,得需要好的优化下它们两个之间的速度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