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战篇] 第六期:STenWin界面翻转的实现

楼主(2014-03-07):
好久没有做STemWin实战篇的教程了,近期做一期实战篇,内容如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直接使用这个寄存器还不行。
/*     REG[40h] Memory Write Control Register 0 (MWCR0)
        Bit 7    显示模式设定
            0 : 绘图模式。
            1 : 文字模式。
        Bit 6    文字写入光标/内存写入光标设定
            0 : 设定文字/内存写入光标为不显示。
            1 : 设定文字/内存写入光标为显示。
        Bit 5    文字写入光标/内存写入光标闪烁设定
            0 : 游标不闪烁。
            1 : 游标闪烁。
        Bit 4   NA
        Bit 3-2  绘图模式时的内存写入方向
            00b : 左 -> 右,然后上 -> 下。
            01b : 右 -> 左,然后上 -> 下。
            10b : 上 -> 下,然后左 -> 右。
            11b : 下 -> 上,然后左 -> 右。
        Bit 1     内存写入光标自动增加功能设定
            0 : 当内存写入时光标位置自动加一。
            1 : 当内存写入时光标位置不会自动加一。
        Bit 0 内存读取光标自动增加功能设定
            0 : 当内存读取时光标位置自动加一。
            1 : 当内存读取时光标位置不会自动加一。
    */
    RA8875_WriteReg(0x40, 0x04);    /* 选择绘图模式 */

楼主:
底层优化部分的水平线绘制,垂直线绘制全部采用硬件绘图和BTE功能都没问题了,只有那个涉及到扫面方式的地方有问题。
裸机的情况下改变扫面方式没有一点问题。一旦使用了emWin就不行了。

网友:
除了修改LCD_MIRROR_X等,STenWin界面翻转还要修改底层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修改LCD_MIRROR_X等,STenWin界面翻转还要修改底层的驱动?

直接修改镜像就可以的,只是那样底层没有优化,刷屏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修改镜像就可以的,只是那样底层没有优化,刷屏太慢。

请问,底层优化后,还需不需要修改镜像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修改镜像就可以的,只是那样底层没有优化,刷屏太慢。

请教版主,修改底层配置的目的是不是实现画线的自增自减?镜像配置依然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版主,修改底层配置的目的是不是实现画线的自增自减?镜像配置依然有效?

是这样的,针对RA8875还有更好用BTE功能

网友(2014-04-24):
一如既往的支持你,硬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如既往的支持你,硬汉!

3q

网友(2021-09-06):
看看是这么实现的   谢谢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