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 FRAMEWIN 在标题栏加用户按键,但无法响应,按键消息

楼主(2014-03-08):
用 FRAMEWIN_AddButton(hItem,0,0,ID_BUTTON_5);   这句在标题栏上加了一个按钮.可在FRAMEWIN的回调函数中,无法收到此按键的消息.
    case WM_NOTIFY_PARENT:     //来自子窗口notify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得到源件ID(子窗口ID) 在此外设置一个断点.后在要窗口标栏题上点这个按键(显示上有反应)  ,可程序无法运行到这个断点上...

网友:
我很少用这种方式建立对话框,一般都是用的uCGUIBulider上面的那种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A:
我很少用这种方式建立对话框,一般都是用的uCGUIBulider上面的那种

eric2013兄,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你有解决方法吗?
我是想在标题栏加一个最小化按钮,点击按钮后隐藏整个对话框,而不是像FRAMEWIN_AddMinButton函数那样,只隐藏客户区。
或者有没有办法捕获 点击FRAMEWIN_AddMinButton按钮的消息,我跟踪到能收到 WM_NOTIFY_VIS_CHANGED消息,但却不知道是不是用户点了最小化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2013兄,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你有解决方法吗?
我是想在标题栏加一个最小化按钮,点击按钮后隐藏整个对话框,而不是像FRAMEWIN_AddMinButton函数那样,只隐藏客户区。
或者有没有办法捕获 点击FRAMEWIN_AddMinButton按钮的消息,我跟踪到能收到 WM_NOTIFY_VIS_CHANGED消息, ..

框架窗口标题的按钮应该都是用的标准ID,也是这种的:
#define GUI_ID_MAXIMIZE          7
#define GUI_ID_MINIMIZE          8

你看下新版emWin教程的这个例子,框架窗口本身有个回调函数,而我们一般都是用的客户区窗口的回调函数,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弄一个框架窗口本身的回调函数:

网友:
在框架的回调函数中,捕获FRAMEWIN_AddMinButton按钮的消息成功,谢谢eric2013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