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正确认识μCOS-III的开源代码

楼主(2014-03-09):
1. 作为商业RTOS而且还选择开源,那么这个开源注定是不完全的开源。正如Micrum官网所说的,
    这个开源代码应该叫做:μC/OS-III Evaluation Source Code
    (1) 涉及到安全关键的部分没有开源,就像FreeRTOS是开源免费的,而SafeRTOS和OpenRTOS是收费的。
          安全关键部分的代码实现在RTOS中非常重要,这个也是这些商业RTOS获得相关认证的关键。这部分
          不开源也很正常。

2. 还有一条要注意,μC/OS-III可以用于教育目的

网友:
难道还有另外一部分没有开放的。

网友:
不完全开源?eric能否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还有另外一部分没有开放的。

简单补充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开源?eric能否详细说明?

简单补充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补充了点

大神,那么tr-thread是不是所有开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那么tr-thread是不是所有开源呢?

RT-Thread应该都开源了,现在它好像还没有相关的安全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Thread应该都开源了,现在它好像还没有相关的安全认证。

大神,这个安全认证是什么方面的保证呢?
系统安全?还是保证任务切换的绝对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这个安全认证是什么方面的保证呢?
系统安全?还是保证任务切换的绝对安全?

不同行业,认证不一样。

网友:
“涉及到安全关键的部分”,会是什么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涉及到安全关键的部分”,会是什么代码?

系统方面的安全处理,比如一个任务死掉了,但是这个任务比较重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补充了点

要是一般用在产品中是不是出问题的概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一般用在产品中是不是出问题的概率很小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