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接口电路和PCB布线

楼主(2014-03-13):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0620288-id-3217836.html

很多人对内存布线感到迷茫,找不到切入点,不知如何下手,其实高速硬件设计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干扰做斗争,内存布线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考虑:内存是做什么用的呢?是用来存储数据的,写入1读出1,写入0读出0,即保证数据访问正确。那么,在什么情况会导致数据访问错误呢?
、判决错误,0判成11判成0。可能参考电平不准(为什么不准?信号线内阻造成的压降),也可能是加性干扰,或者阻抗不匹配引起信号畸变。
、时序错误,不满足建立/保持时间,或者采样点相位错误,不在有效信号位置上。触发器需要维持一段时间的能量供给才能正常工作,这个时间就是建立/保持时间。
那么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保证内存正确访问,你的内存电路就设计成功了。

有了这个指导思想,内存布线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不过,不同的RAM类型,虽然目标都是避免判决和时序错误,但实现方法因工作模式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高速系统一般采用低压信号,电压低,摆幅小,容易提高速度,降低功耗,但这给布线带来了困难,因为低压信号功率受信号线内阻影响大,是电压平方关系,所以要尽量减少内阻,比如使用电平面,多打孔,缩短走线距离,高压传输在终点用电阻分压出较低电压的信号等。SDRAMDDR-IDDR-IIDDR-III信号电压一个比一个低,越来越不容易做稳定。

电源供给也要注意,如果能量供给不足,内存不会稳定工作。
下面先介绍一下时钟同步电路的类型,然后分析具体芯片的类型。
源同步就是指时钟选通信号clk伴随发送数据一起由驱动芯片发送。公共时钟同步是指在数据的传输过程中,总线上的驱动端和接收端共享同一个时钟源,在同一个时钟缓冲器(clock buffer)发出同相时钟的作用下,完成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公共时钟同步,将同一个时钟信号用时钟分配器分成2路,一路接发送器,一路接接收器。在时钟上升沿发送数据,在下一个周期的上升沿采样接收。速率在200-300MHZ以下。
源同步是时钟和数据一起发送,时钟稍稍滞后发送,传输速率主要由数据和时钟信号间的时差决定。因此速率快。
公共时钟同步电路走线长度有最大值len <=,源同步电路走线长度有最小值<= len <=

经常看到等长布线,其实,等长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满足建立保持时间,同频同相,采样正确。等长只不过可以最简单地实现这个目的罢了。要定量分析线长,必须按照时钟模型公式计算。时钟同步电路的类型在后面有简单介绍,这里只要知道SDRAM是公共时钟同步,DDR是源同步就可以了。

SDRAM
是公共时钟同步模式,只关心建立时间,不关心保持时间。这些时间和各段飞行时间,经过各个门电路延时,clock skewjittercycle等有关,需要按照公式精确计算。算出各种参数后下规则,让EDA软件辅助设计。选出最长的一根线,不需要计算什么,只要与之等长即可。有些软件能自己算,有些只能自己一段段计算,可以编程让EXCEL表格对某种格式的报告文件自动求和,也算半自动化了。

DDR
的所有信号都要加匹配,不论多复杂,为了稳定性。
始端匹配串接一个22/33欧电阻即可,终端匹配分为AC匹配和DC匹配,阻容可以对噪点抑制,戴维宁电路可以提供高压输电,使参考电平更准确,虽然直流功耗大,但比单个50欧功耗小。
CPU
DDR都是高速器件,DDR热量高,应远离。而且DDR是源同步时钟模式,对保持时间有要求,不是线越短越好,有最小距离要求。保证时钟稳定,同频同相,冗余大即可。

有时,信号线有交叉的情况,此时,可以在PCB里调线,再反标回去,因为RAM的各个数据线不需要一一对应,只要有地方存储bit就可以了。注意:刷新线A10不能调,需要读取RAM ID时也不能调整。

评价设计的好坏要看Margin(冗余)setup timemarginhold time marginSDRAM/DDR工作没问题并不意味着margin小,也许在实验室可以正常工作,可一到现场就死机。频率漂移,时钟抖动,相差,介电常数变化等都会导致采样错误/不满足建立保持时间,而margin大就可以尽量抵抗这些干扰,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仍然保持稳定。

2410使用64M字节的SDRAM扩展数据存储区,由两片K4S561632组成工作在32位模式下,最高频率可达100M以上,对于SDRAM的数据线、时钟线、片选及其它控制信号需要进行线长匹配,由此提出以下布线要求:1.SDRAM时钟信号:时钟信号频率较高,为避免传输线效应,按照工作频率达到或超过75MHz时布线长度应在1000mil以内的原则及为避免与相邻信号产生串扰,走线长度不超过1000mil,线宽10mil,内部间距5mil,外部间距30mil,要求差分布线,精确匹配差分对走线,误差允许在20mil以内。
2.地址、片选及其它控制信号:线宽5mil,外部间距12mil,内部间距10mil,尽量走成菊花链拓补,可有效控制高次谐波干扰,可比时钟线长,但不能短。3.SDRAM数据线:线宽5mil,内部间距5mil,外部间距8mil,尽量在同一层布线,数据线与时钟线的线长差控制在50mil内。
4.在重要的控制信号线上一搬串联33的电阻,消除干扰。

注释:
inch,mil相信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都不陌生,是英制,很多外国软件都用英制尺寸,包括Allegro、Protel,连中发制板的大妈也会跟你说线宽是多少mil,孔径是多少mil,由于我们还是比较熟悉公制(mm,cm),所以在设计电路板时经常犯迷糊,因此特意把他们的关系说清楚,也推荐给大家一个mil与mm转换的小软件,希望对你的设计有帮助
inch:英寸 mil:密耳 mm:毫米 cm:毫米 1mil=0.0254mm=25.4um
1mm=39.37mil1inch=1000mil=2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