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问题集锦】UCOS任务中的局部变量保存

楼主(2014-03-16):
请问下ucos里一个任务中的局部变量 如int aa, char bb[20]; 这些局部变量在发生任务切换时 被保存到什么地方了?相应的保存代码又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这些局部变量是用的任务堆栈空间。
局部变量不需要保存代码,寄存器需要在PendSV中断保存到任务堆栈中

网友:
那如果用  volatile  定义的全局变量,在不同的任务中使用,需要加互斥信号量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用  volatile  定义的全局变量,在不同的任务中使用,需要加互斥信号量操作吗?

建议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