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问题集锦】任务堆栈的大小如何设置

楼主(2014-03-17):
    现在不清楚任务堆栈的大小设置多少合适,请问有什么参照吗?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用户一开始的时候将任务堆栈设置的大一点,然后通过串口打印任务堆栈的实验情况。

网友(2014-09-28):
RTX支持者调试阶段进行栈检查并显示实际栈使用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