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问题集锦】请问在OS下,操作软件模拟的SPI,I2C等接口,需要禁止任务切换吗?

楼主(2014-03-19):
请问在OS下,操作软件模拟的SPI,I2C等接口,需要要禁止任务切换吗?
或者更严重需要禁止中断??

楼主:
实际测试软件模拟I2C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错误,也稳定。可能主要是因为通讯的过程中发生抢占的概率比较小。
为保险器件还是加锁

网友(2022-06-11):
单片机做主机spi和iic是本身时钟控制的都还好,像单总线的传感器通信时就必须要加锁或者超时处理了。

网友:
模拟SPI没什么问题,I2C的话好像也问题不大,单总线对时序要求严格,就必须关中断

楼主:
2014年的坟贴。

网友:
像18B20这种单总线在rtos一定要关中断么

网友(2023-08-11):
我喜欢锁调度,但不是关中断,目前工程测试下来也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