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问题集锦】关于UCOS建立任务的方法(为什么一般都在一个任务里面建立其他任务)

楼主(2014-03-19):
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一个任务里面建立其他任务,然后把建立任务的任务Suspend了

请问这个和在main里面一下子建立好几个任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额外的好处。

感谢各位执教

楼主:
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只是编程习惯而已。其实不建议将其挂起,因为这个任务会一直占着堆栈空间,为什么不利用着

网友(2014-09-28):
不清楚在其他RTOS中,main可以新建好多任务,这其实相当于main函数本身就是一个任务函数来

支持这个特性的,我暂时只知道cmsisi-rtx是可以的

rtx也不可以在main函数新建好几个任务
而且rtx中Suspend后调度器也不工作量,只能把不需要的任务删除

网友(2014-11-04):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只是编程习惯而已。其实不建议将其挂起,因为这个任务会一直占着堆栈空间,为什么不利用着

这样子是有好处的,兼容CPU占有率的测量,CPU占有率的测量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子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是有好处的,兼容CPU占有率的测量,CPU占有率的测量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子做。

这个功能到时没有发现,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