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移植UCOS III时候CPU_TS_TmrInit的问题

楼主(2014-03-19):
求教硬汉,我在野火那边看到移植好的ucos III,自己也学移植了下,用ucos官网上下载的源程序按照各种复制粘贴后,
编译下来发现最后一直卡在CPU_TS_TmrInitCPU_TS_TmrRd这两个地方,看到你的移植教程上也说了这两个地方必须要自己建利在BSP里面,但是我发现前面有个#if (CPU_CFG_TS_TMR_EN == DEF_ENABLED)  其中的CPU_CFG_TS_TMR_EN一直找不到是在哪定义的,把所有UCOS III文件都浏览了一遍还是没发现,
所以请教硬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野火的教程里面移植好的UCOS III源程序里面的BSP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却能完整编译。
上野火的源程序附件
就让人更加郁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CPU_TS_TmrInit和CPU_TS_TmrRd要有,主要是用于测试任务的执行时间,信号量等通信机制的执行时间,以及CPU利用率,必须得有这个。
可能是他们将其禁止的,最终是通过这个宏定义来使能或者禁止

网友(2017-01-06):
#if    ((CPU_CFG_TS_32_EN == DEF_ENABLED) || \\
        (CPU_CFG_TS_64_EN == DEF_ENABLED))
#define  CPU_CFG_TS_EN                          DEF_ENABLED
#else
#define  CPU_CFG_TS_EN                          DEF_DISABLED
#endif

#if    ((CPU_CFG_TS_EN == DEF_ENABLED) || \\
(defined(CPU_CFG_INT_DIS_MEAS_EN)))
#define  CPU_CFG_TS_TMR_EN                      DEF_ENABLED
#else
#define  CPU_CFG_TS_TMR_EN                      DEF_DISABLED
#endif

这里定义了

网友B(2019-04-17):
引用 网友A:
CPU_TS_TmrInit和CPU_TS_TmrRd要有,主要是用于测试任务的执行时间,信号量等通信机制的执行时间,以及CPU ...

老大,请教个问题。CPU_TS_TmrRd()这个函数读几次就一直返回0,是怎么回事?仿真正常着,从新上电一开机就不行了,返回零(程序还在跑)。不给板子断电,按下复位键,也能正常。恳请老大给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请教个问题。CPU_TS_TmrRd()这个函数读几次就一直返回0,是怎么回事?仿真正常着,从新上电一开 ...

那个系列的芯片,我这里倒是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系列的芯片,我这里倒是没有这种问题。

F767,老大

网友:
H7系列有这个问题,F7系列不清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highlight=DWT

网友:
我的是仿真和板子不断电的情况下按复位键都正常着,就是板子断电再开机就不行了(再开机后不断电的情况下话,按复位键也能回复正常)。最终还是谢谢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