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内部上下拉电阻阻值

楼主(2014-03-20):
如题,这个参数在手册上没找到.  在实际应用中,用I/O口模拟8bit数据线,结果发现通信经常出错,配置成GPIO_OType_OD,内部上拉使能,  现在怀疑是否内部电阻太大导致速度快就出错

网友:
不排除你的配置方式有问题,以前用107模拟16个I/O外接TFT,速度杠杠的,比103带FSMC的不相上下,还稳定。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这么配置的

楼主:
目的是作为双向数据口

楼主:
找到数据手册上写的是最小30K,最大50K,典型值为40K,  当I/O引脚复用成FSMC功能的时候也应该是这些电阻值吧,这么大的值速度是怎么上去的?

网友:
明天我把107的那个程序给你找下,看看怎么配置的。

网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ili9320.h"
#include "ili9320_font.h"
u16 DeviceCode;
void Lc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相应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所有Lcd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
    /*16位数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控制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名    称:void ili9320_Initializtion()
* 功    能:初始化 ILI9320 控制器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ili9320_Initializtion();
****************************************************************************/
void ili9320_Initializtion()
{
  /*****************************
  **    硬件连接说明          **
  ** STM32         ili9320    **
  ** PE0~15 <----> DB0~15     **
  ** PD15   <----> nRD        **
  ** PD14   <----> RS         **
  ** PD13   <----> nWR        **
  ** PD12   <----> nCS        **
  ** PD11   <----> nReset     **
  ** PC0    <----> BK_LED     **
  ******************************/
     u16 i;
    Lcd_Configuration();
      ili9320_WriteData(0xffff);
    Set_nWr;
    Set_Cs;
    Set_Rs;
    Set_nRd;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0,0x0001);ili9320_Delay(10000);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DeviceCode = ili9320_ReadRegister(0x0000);
//  DeviceCode = 0x9320;
    if(DeviceCode==0x9325||DeviceCode==0x9328)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e7,0x001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0,0x0001);              //start internal osc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1,0x01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2,0x0700);                 //power on sequenc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3,(1<<12)|(1<<5)|(1<<4) );     //65K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4,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8,0x02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9,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a,0x0000);                 //display setting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c,0x0001);                //display setting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d,0x0000);                 //0f3c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1,0x00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2,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3,0x0000);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0,0x159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1,0x0227);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2,0x009c);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3,0x19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9,0x002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b,0x000e);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1,0x0000);
///////////////////////////////////////////////////////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0,0x00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1,0x07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2,0x00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5,0x070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6,0x1f0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7,0x000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8,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9,0x07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c,0x07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d,0x000f);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1,0x00e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2,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3,0x013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0,0xa7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1,0x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a,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1,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2,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3,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4,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5,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0,0x001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2,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3,0x000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5,0x011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7,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8,0x0000);
         //display on sequenc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13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1,0x0000);
    }
    else if(DeviceCode==0x9320)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1,0x0100);    //Driver Output Contra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2,0x0700);    //LCD Driver Waveform Contral.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3,0x1030);    //Entry Mode Set.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3,0x1018);    //Entry Mode Set.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4,0x0000);    //Scalling Contra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8,0x0202);    //Display Contral 2.(0x02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9,0x0000);    //Display Contral 3.(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a,0x0000);    //Frame Cycle Contal.(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c,(1<<0));    //Extern Display Interface Contral 1.(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d,0x0000);    //Frame Maker Position.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f,0x0000);    //Extern Display Interface Contral 2.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7,0x0101);    //Display Contral.
        for(i=50000;i>0;i--);
        for(i=50000;i>0;i--);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0,(1<<12)|(0<<8)|(1<<7)|(1<<6)|(0<<4));    //Power Control 1.(0x16b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1,0x0007);                                //Power Control 2.(0x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2,(1<<8)|(1<<4)|(0<<0));                    //Power Control 3.(0x013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3,0x0b00);                                //Power Control 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29,0x0000);                                //Power Control 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2b,(1<<14)|(1<<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50,0);        //Set X Start.
        ili9320_WriteRegister(0x51,239);    //Set X End.
        ili9320_WriteRegister(0x52,0);        //Set Y Start.
        ili9320_WriteRegister(0x53,319);    //Set Y End.

        ili9320_WriteRegister(0x60,0x2700);    //Driver Output Contro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61,0x0001);    //Driver Output Contro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6a,0x0000);    //Vertical Srcoll Contro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80,0x0000);    //Display Position? Partial Display 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81,0x0000);    //RAM Address Start? Partial Display 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82,0x0000);    //RAM Address End-Partial Display 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83,0x0000);    //Displsy Position? Partial Display 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84,0x0000);    //RAM Address Start? Partial Display 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85,0x0000);    //RAM Address End? Partial Display 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90,(0<<7)|(16<<0));    //Frame Cycle Contral.(0x001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92,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2.(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93,0x0001);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95,0x0110);    //Frame Cycle Contral.(0x011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97,(0<<8));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98,0x0000);    //Frame Cycle Contra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7,0x0173);    //(0x0173)
    }
    else if(DeviceCode==0x9919)
    {
        //------POWER ON &RESET DISPLAY OF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28,0x00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x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1,0x72e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2,0x06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3,0x6a3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1,0x6874);//70

             //  RAM WRITE DATA MASK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f,0x0000);
            //  RAM WRITE DATA MASK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b,0x530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c,0x000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d,0x000a);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e,0x2e00);  //003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e,0x00b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25,0x8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26,0x78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27,0x007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4e,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4f,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2,0x08d9);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0,0x0000);     //00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1,0x0104);       //020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2,0x0100);        //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3,0x0305);      //00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4,0x0505);      //00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5,0x0305);         //04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6,0x0707);         //04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7,0x0300);          //06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a,0x1200);         //01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b,0x08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7,0x0033);
    }
    else if(DeviceCode==0x9331)
    {
         /*********POWER ON &RESET DISPLAY OFF*/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E7, 0x101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1, 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0x01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2, 0x02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3, 0x103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0x103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8, 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9, 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A, 0x0000); // FMARK function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C, 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D, 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F, 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Power On sequence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0, 0x00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1, 0x0007); // DC1[2:0], DC0[2:0], VC[2: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2, 0x0000); // VREG1OUT voltag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3, 0x00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ili9320_Delay(200); // Dis-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0, 0x169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1, 0x0227); // DC1[2:0], DC0[2:0], VC[2:0]
        ili9320_Delay(50); // Delay 50ms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2, 0x000C); //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Vci;
        ili9320_Delay(50); // Delay 50ms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3, 0x0800); // Set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9, 0x0011); // Set VCM[5:0] for VCOMH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B, 0x000B); // Set Frame Rate
        ili9320_Delay(50); // Delay 50ms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0, 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1, 0x01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2, 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5, 0x020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6, 0x160A);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7, 0x07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8, 0x01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9, 0x07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C, 0x040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D, 0x0C0F);
        //------------------ Set GRAM area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0, 0x2700); // Gate Scan Lin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A,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0, 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1, 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2, 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3, 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4, 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5, 0x0000);
        //-------------- Panel Control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0, 0x001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2, 0x06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021);
        ili9320_Delay(5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061);
        ili9320_Delay(5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13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ili9320_Delay(50);
    }
    else if(DeviceCode==0x7783)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FF,0x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F3,0x000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1,0x01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2,0x07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3,0x1030);  //0x103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8,0x030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8,0x02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9,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A,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0,0x0000);  //0x079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1,0x000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2,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3,0x0000);
        ili9320_Delay(5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0,0x12B0);
        ili9320_Delay(5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1,0x0007);
        ili9320_Delay(5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2,0x008B);
        ili9320_Delay(5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3,0x1700);
        ili9320_Delay(5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9,0x0022);

        //################# void Gamma_Set(void)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1,0x07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2,0x050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5,0x01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6,0x000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7,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8,0x020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9,0x01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C,0x020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D,0x0408);
        ili9320_Delay(5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1,0x00E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2,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3,0x013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0,0xA7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1,0x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0,0x003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B,0x000B);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133);
        ili9320_Delay(50);
    }
    else if(DeviceCode==0x4531)
    {
        // Setup display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x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0,0x062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2,0x00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3,0x0A3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1,0x004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5,0x005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2,0x0016);
        ili9320_Delay(1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0,0x5660);
        ili9320_Delay(1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13,0x2A4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1,0x01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2,0x03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3,0x1030);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3,0x103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8,0x020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A,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1,0x040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2,0x01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3,0x07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4,0x010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5,0x03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6,0x07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7,0x030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8,0x020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39,0x0F0B);
        ili9320_Delay(1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41,0x000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60,0x27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61,0x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90,0x0119);
        ili9320_WriteRegister(0x92,0x010A);
        ili9320_WriteRegister(0x93,0x000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A0,0x0100);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7,0x0001);
        ili9320_Delay(15);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7,0x0021);
        ili9320_Delay(15);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7,0x0023);
        ili9320_Delay(15);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7,0x0033);
        ili9320_Delay(1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7,0x0133);
        ili9320_Delay(1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A0,0x0000);
        ili9320_Delay(20);
    }
    /*
    else if(DeviceCode==0x1505)
    {
// second release on 3/5  ,luminance is acceptable,water wave appear during camera preview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000);
        ili9320_Delay(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2,0x011C);//0x011A   why need to set several times?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A4,0x0001);//NVM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8,0x000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A,0x000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D,0x0008);

  //GAMMA CONTRO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0,0x07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1,0x0007); //0x07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2,0x060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3,0x07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4,0x0202);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5,0x0002); //?0x0606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6,0x1F0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7,0x0707); //0x0f0f  0x010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8,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9,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A,0x07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B,0x0000); //0x030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C,0x0007); //?0x0707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D,0x0000); //0x1313//0x1f08
        ili9320_Delay(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7,0x0001);   //Power supply startup enable
        ili9320_Delay(5);

  //power contro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0,0x17A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1,0x0217); //reference voltage VC[2:0]   Vciout = 1.00*Vciv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2,0x011E);//0x011c  //Vreg1out = Vcilvl*1.80   is it the same as Vgama1out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3,0x0F00); //VDV[4:0]-->VCOM Amplitude VcomL = VcomH - Vcom Amp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A,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9,0x000A); //0x0001F  Vcomh = VCM1[4:0]*Vreg1out    gate source voltage??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2,0x013E); // 0x013C  power supply on
           //Coordinates Contro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0,0x0000);//0x0e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1,0x00E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2,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3,0x013F);
    //Pannel Image Contro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0,0x27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1,0x0001);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6A,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0,0x0000);
    //Partial Image Contro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1,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2,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3,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4,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85,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ol//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0,0x0013); //0x0010 frenqucy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2,0x03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3,0x0005);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5,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7,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98,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1,0x01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2,0x07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3,0x103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4,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C,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F,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0,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1,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021);
        ili9320_Delay(2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061);
        ili9320_Delay(2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173);
        ili9320_Delay(20);
    }
    else if(DeviceCode==0x8989)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0,0x0001);    ili9320_Delay(50000);  //打开晶振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3,0xA8A4);    ili9320_Delay(50000);   //0xA8A4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C,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D,0x080C);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E,0x2B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E,0x00B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1,0x2B3F);    ili9320_Delay(50000);   //驱动输出控制320*240  0x6B3F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2,0x06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0,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1,0x6070);    ili9320_Delay(50000);        //0x4030           //定义数据格式  16位色         横屏 0x6058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5,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6,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6,0xEF1C);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17,0x0003);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7,0x0233);    ili9320_Delay(50000);        //0x0233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B,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F,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扫描开始地址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1,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2,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8,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9,0x013F);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A,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B,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4,0xEF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5,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6,0x013F);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0,0x0707);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1,0x0204);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2,0x0204);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3,0x0502);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4,0x0507);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5,0x0204);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6,0x0204);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7,0x0502);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A,0x0302);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3B,0x0302);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3,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4,0x0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5,0x8000);    ili9320_Delay(5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f,0);        //行首址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e,0);        //列首址0
    }  */
  for(i=50000;i>0;i--);
  ili9320_Clear(0x00f8);
  ili9320_Clear(0xf800);
}
/****************************************************************************
* 名    称:void ili9320_SetCursor(u16 x,u16 y)
* 功    能:设置屏幕座标
* 入口参数:x      行座标
*           y      列座标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ili9320_SetCursor(10,10);
****************************************************************************/
__inline void ili9320_SetCursor(u16 x,u16 y)
{
//    if(DeviceCode==0x8989)
//    {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e,y);        //行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f,0x13f-x);  //列
//    }
//    else if(DeviceCode==0x9919)
//    {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e,x); // 行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4f,y); // 列
//    }
//    else
//    {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0,y); // 行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21,0x13f-x); // 列
//    }
}
/****************************************************************************
* 名    称:void ili9320_SetWindows(u16 StartX,u16 StartY,u16 EndX,u16 EndY)
* 功    能:设置窗口区域
* 入口参数:StartX     行起始座标
*           StartY     列起始座标
*           EndX       行结束座标
*           EndY       列结束座标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ili9320_SetWindows(0,0,100,100);
****************************************************************************/
__inline void ili9320_SetWindows(u16 StartX,u16 StartY,u16 EndX,u16 EndY)
{
  ili9320_SetCursor(StartX,StartY);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0, StartX);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2, StartY);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1, EndX);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3, EndY);
}
/****************************************************************************
* 名    称:void ili9320_Clear(u16 dat)
* 功    能:将屏幕填充成指定的颜色,如清屏,则填充 0xffff
* 入口参数:dat      填充值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ili9320_Clear(0xffff);
****************************************************************************/
void ili9320_Clear(u16 dat)
{
  u32  i;
  ili9320_SetCursor(0x0000, 0x0000);
  Clr_Cs;
  ili9320_WriteIndex(0x0022);
  for(i=0;i<76800;i++)
  {
    ili9320_WriteData(dat);
  }
  Set_Cs;
}
/****************************************************************************
* 名    称:u16 ili9320_GetPoint(u16 x,u16 y)
* 功    能:获取指定座标的颜色值
* 入口参数:x      行座标
*           y      列座标
* 出口参数:当前座标颜色值
* 说    明:
* 调用方法:i=ili9320_GetPoint(10,10);
****************************************************************************/
//u16 ili9320_GetPoint(u16 x,u16 y)
//{
//  ili9320_SetCursor(x,y);
//  return (ili9320_BGR2RGB(ili9320_ReadRegister(0x0022)));
//}
u16 ili9320_GetPoint(u16 x,u16 y)
{
  u16 temp;
  ili9320_SetCursor(x,y);
  Clr_Cs;
  ili9320_WriteIndex(0x0022);
    temp = ili9320_ReadData(); //dummy
    temp = ili9320_ReadData();
   Set_Cs;
   if(DeviceCode!=0x7783&&DeviceCode!=0x4531)
         temp=ili9320_BGR2RGB(temp);
   return (temp);
}
/****************************************************************************
* 名    称:void ili9320_SetPoint(u16 x,u16 y,u16 point)
* 功    能:在指定座标画点
* 入口参数:x      行座标
*           y      列座标
*           point  点的颜色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ili9320_SetPoint(10,10,0x0fe0);
****************************************************************************/
void ili9320_SetPoint(u16 x,u16 y,u16 point)
{
  if ( (x>320)||(y>240) ) return;
  ili9320_SetCursor(x,y);
  Clr_Cs;
  ili9320_WriteIndex(0x0022);
  ili9320_WriteData(point);
  Set_Cs;
}
/****************************************************************************
* 名    称:void ili9320_DrawPicture(u16 StartX,u16 StartY,u16 EndX,u16 EndY,u16 *pic)
* 功    能:在指定座标范围显示一副图片
* 入口参数:StartX     行起始座标
*           StartY     列起始座标
*           EndX       行结束座标
*           EndY       列结束座标
            pic        图片头指针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图片取模格式为水平扫描,16位颜色模式
* 调用方法:ili9320_DrawPicture(0,0,100,100,(u16*)demo);
****************************************************************************/
void ili9320_DrawPicture(u16 StartX,u16 StartY,u16 EndX,u16 EndY,u16 *pic)
{
  u16  i;
  ili9320_SetWindows(StartX,StartY,EndX,EndY);
  ili9320_SetCursor(StartX,StartY);

  Clr_Cs;
  ili9320_WriteIndex(0x0022);
  for (i=0;i<(EndX*EndY);i++)
  {
      ili9320_WriteData(*pic++);
  }
  Set_Cs;
}
/****************************************************************************
* 名    称:void ili9320_PutChar(u16 x,u16 y,u8 c,u16 charColor,u16 bkColor)
* 功    能:在指定座标显示一个8x16点阵的ascii字符
* 入口参数:x          行座标
*           y          列座标
*           charColor  字符的颜色
*           bkColor    字符背景颜色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显示范围限定为可显示的ascii码
* 调用方法:ili9320_PutChar(10,10,'a',0x0000,0xffff);
****************************************************************************/
void ili9320_PutChar(u16 x,u16 y,u8 c,u16 charColor,u16 bkColor)
{
  u16 i=0;
  u16 j=0;

  u8 tmp_char=0;
  for (i=0;i<16;i++)
  {
    tmp_char=ascii_8x16[((c-0x20)*16)+i];
    for (j=0;j<8;j++)
    {
      if ( (tmp_char >> 7-j) & 0x01 == 0x01)
        {
          ili9320_SetPoint(x+j,y+i,charColor); // 字符颜色
        }
        else
        {
          ili9320_SetPoint(x+j,y+i,bkColor); // 背景颜色
        }
    }
  }
}
/****************************************************************************
* 名    称:void ili9320_Test()
* 功    能:测试液晶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显示彩条,测试液晶屏是否正常工作
* 调用方法:ili9320_Test();
****************************************************************************/
void ili9320_Test()
{
  u8  R_data,G_data,B_data,i,j;
    ili9320_SetCursor(0x00, 0x0000);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0,0x00);//水平 GRAM起始位置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1,239);//水平GRAM终止位置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2,0);//垂直GRAM起始位置
    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53,319);//垂直GRAM终止位置
    Clr_Cs;
    ili9320_WriteIndex(0x0022);
    R_data=0;G_data=0;B_data=0;
    for(j=0;j<50;j++)//红色渐强条
    {
        for(i=0;i<240;i++)
            {R_data=i/8;ili9320_WriteData(R_data<<11|G_data<<5|B_data);
        }
    }
    R_data=0x1f;G_data=0x3f;B_data=0x1f;
    for(j=0;j<50;j++)
    {
        for(i=0;i<240;i++)
            {
            G_data=0x3f-(i/4);
            B_data=0x1f-(i/8);
            ili9320_WriteData(R_data<<11|G_data<<5|B_data);
            }
    }
//----------------------------------
    R_data=0;G_data=0;B_data=0;
    for(j=0;j<50;j++)//绿色渐强条
    {
        for(i=0;i<240;i++)
            {G_data=i/4;
            ili9320_WriteData(R_data<<11|G_data<<5|B_data);
}
    }
    R_data=0x1f;G_data=0x3f;B_data=0x1f;
    for(j=0;j<50;j++)
    {
        for(i=0;i<240;i++)
            {
            R_data=0x1f-(i/8);
            B_data=0x1f-(i/8);
            ili9320_WriteData(R_data<<11|G_data<<5|B_data);
        }
    }
//----------------------------------
    R_data=0;G_data=0;B_data=0;
    for(j=0;j<60;j++)//蓝色渐强条
    {
        for(i=0;i<240;i++)
            {B_data=i/8;ili9320_WriteData(R_data<<11|G_data<<5|B_data);
            }
    }
    B_data=0;
    R_data=0x1f;G_data=0x3f;B_data=0x1f;
    for(j=0;j<60;j++)
    {
        for(i=0;i<240;i++)
            {
            G_data=0x3f-(i/4);
            R_data=0x1f-(i/8);
            ili9320_WriteData(R_data<<11|G_data<<5|B_data);
        }
    }
    Set_Cs;
}
/****************************************************************************
* 名    称:u16 ili9320_BGR2RGB(u16 c)
* 功    能:RRRRRGGGGGGBBBBB 改为 BBBBBGGGGGGRRRRR 格式
* 入口参数:c      BRG 颜色值
* 出口参数:RGB 颜色值
* 说    明:内部函数调用
* 调用方法:
****************************************************************************/
u16 ili9320_BGR2RGB(u16 c)
{
  u16  r, g, b, rgb;
  b = (c>>0)  & 0x1f;
  g = (c>>5)  & 0x3f;
  r = (c>>11) & 0x1f;

  rgb =  (b<<11) + (g<<5) + (r<<0);
  return( rgb );
}
/****************************************************************************
* 名    称:void ili9320_WriteIndex(u16 idx)
* 功    能:写 ili9320 控制器寄存器地址
* 入口参数:idx   寄存器地址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调用前需先选中控制器,内部函数
* 调用方法:ili9320_WriteIndex(0x0000);
****************************************************************************/
__inline void ili9320_WriteIndex(u16 idx)
{
    Clr_Rs;
    Set_nRd;
    GPIOE->ODR = idx;
    Clr_nWr;
    Set_nWr;
}
/****************************************************************************
* 名    称:void ili9320_WriteData(u16 dat)
* 功    能:写 ili9320 寄存器数据
* 入口参数:dat     寄存器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向控制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调用前需先写寄存器地址,内部函数
* 调用方法:ili9320_WriteData(0x1030)
****************************************************************************/
void ili9320_WriteData(u16 data)
{
    Set_Rs;
    Set_nRd;
      GPIOE->ODR = data;
    Clr_nWr;
    Set_nWr;
}
/****************************************************************************
* 名    称:u16 ili9320_ReadData(void)
* 功    能:读取控制器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说    明:内部函数
* 调用方法:i=ili9320_ReadData();
****************************************************************************/
__inline u16 ili9320_ReadData(void)
{
//========================================================================
// **                                                                    **
// ** nC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RS        ------\\____________/-----------------------------------  **
// ** nRD       -------------------------\\_____/---------------------  **
// ** nWR       --------\\_______/--------------------------------------  **
// ** DB[0:15]  ---------[index]----------[data]-----------------------  **
// **                                                                    **
//========================================================================
    unsigned short val = 0;
    Set_Rs;
    Set_nWr;
    Clr_nRd;
    GPIOE->CRH = 0x44444444;
    GPIOE->CRL = 0x44444444;
    val = GPIOE->IDR;
    val = GPIOE->IDR;
    GPIOE->CRH = 0x33333333;
    GPIOE->CRL = 0x33333333;
    Set_nRd;
    return val;
}
/****************************************************************************
* 名    称:u16 ili9320_ReadRegister(u16 index)
* 功    能:读取指定地址寄存器的值
* 入口参数:index    寄存器地址
* 出口参数:寄存器值
* 说    明:内部函数
* 调用方法:i=ili9320_ReadRegister(0x0022);
****************************************************************************/
__inline u16 ili9320_ReadRegister(u16 index)
{
      Clr_Cs;
    ili9320_WriteIndex(index);
    index = ili9320_ReadData();
    Set_Cs;
    return index;
}
/****************************************************************************
* 名    称:void ili9320_WriteRegister(u16 index,u16 dat)
* 功    能:写指定地址寄存器的值
* 入口参数:index    寄存器地址
*         :dat      寄存器值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内部函数
* 调用方法:ili9320_WriteRegister(0x0000,0x0001);
****************************************************************************/
__inline void ili9320_WriteRegister(u16 index,u16 dat)
{
/************************************************************************
  **                                                                    **
  ** nC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RS        ------\\____________/-----------------------------------  **
  ** nRD       -------------------------------------------------------  **
  ** nWR       --------\\_______/--------\\_____/-----------------------  **
  ** DB[0:15]  ---------[index]----------[data]-----------------------  **
  **                                                                    **
  ************************************************************************/
    Clr_Cs;
    ili9320_WriteIndex(index);
    ili9320_WriteData(dat);
    Set_Cs;
}
void ili9320_DrawHLine(u16 Xpos, u16 Ypos, u16 Xpos1, u16 color)
{
    u16 i = 0;

    for (i = 0; i <Xpos1-Xpos+1; i++)
    {
        ili9320_SetCursor(Xpos+i, Ypos);
        Clr_Cs;
        ili9320_WriteIndex(0x0022);
        ili9320_WriteData(color);
        Set_Cs;
    }

}
/****************************************************************************
* 名    称:void ili9320_Delay(vu32 nCount)
* 功    能:延时
* 入口参数:nCount   延时值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ili9320_Delay(10000);
****************************************************************************/
void ili9320_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