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板子的FSMC配置问题

楼主(2014-03-21):
V5开发板的FSMC外接那个ftf选择 模式A

按理说,应该使能扩展模式吧··好吧,连注释都是这么写的

但是,

是有什么机关在里面么?如果这里选择disable,那么就是用的默认的 Mode 1 啦····

楼主:
我看其他板子都是enable的,是RA8875特殊么?还是怎么样?

网友:
你开启试试行不,

网友:
TFT的配置比较随意,很多配置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启试试行不,

应该是写错了··改成enable 才对。如果不改的话,也无伤大雅。写错disable,时序就是默认的

Mode1 了,

Mode1 和 ModeA 唯一区别就是,读时序,后者NOE数据采集才使能,而前者从地址建立就一直NOE使能。我试了试,没发现啥区别····

网友B(2023-05-25):
EXTMOD:扩展模式使能位,是否允许读写不同的时序。
模式A支持独立的读写时序控制,TFTLCD在读的时候,一般比较慢,而在写的时候可以比较快,如果读写用一样的时序,那么只能以读的时序为基准,从而导致写的速度变慢,或者在读数据的时候,重新配置 FSMC 的延时,在读操作完成的时候,再配置回写的时序,这样虽然也不会降低写的速度,但是频繁配置,比较麻烦。而如果有独立的读写时序控制,那么我们只要初始化的时候配置好,之后就不用再配置,
既可以满足速度要求,又不需要频繁改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TMOD:扩展模式使能位,是否允许读写不同的时序。
模式A支持独立的读写时序控制,TFTLCD在读的时候,一 ...

RA8875的没区别。

一般我们主要用写,实际上这类芯片读取并不慢,主要是都有空读的问题,都需要空读1-2次,第2/3次才正常,还有ili94xx等,都有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