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STemwin中浮点运算问题

楼主(2014-03-24):
斑竹:
      你好
      我看到咱们的STM32F4带STemwin的例程MDK中的配置都是配置成支持FPU的,我改成不支持FPU,就会出现HardFault,STemwin库里不是说绝对没有浮点运算,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情况是这样的,由于这个库被ST官方重新的封装过了,使用F4的emWin库中有相关的FPU指令,所以就会进入硬件异常。
STemWin针对F4处理器在用到浮点的地方进行过优化。

楼主:
不仅仅是STemwin库会有上述情况,emwin库也有那样的情况,也是需要在MDK设置中打开FPU才能不出现HardFault,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STemwin库会有上述情况,emwin库也有那样的情况,也是需要在MDK设置中打开FPU才能不出现HardFault,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他们也优化了的,要不为什么叫Cortex-M4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