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对话框窗体退出后所占内存不减少的问题

楼主(2014-03-24):
进入对话框界面后显示任务所用堆栈增加100多字节,退出窗体后所占堆栈不减,每次进入就增加, 增加到1100后就按钮失灵了 获取不到句柄了

void Dlg_Review(void) {
  WM_HWIN hWin;
// GUI_CURSOR_Sh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GUI_Init();
      out=0;
      BUTTON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32x32);
      TEXT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32x32);
      //EDIT_SetDefaultBkColor(1,G UI_WHITE);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Order, GUI_COUNTOF(_aDialogOrder), &_cbDialogOrder, 0, 0, 0);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1); //设置标题栏的高度
    WM_MakeModal(hWin);  //窗口工作在模态下,即只有一个窗口有效
   // GUI_ExecCreatedDialog(hWin);  //执行对话框
    #if GUI_SUPPORT_MEMDEV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endif
    while (1) {
      GUI_Delay(5);
   if (!out)
     {
    datarefresh(hWin);
   }

}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657886658\Image\Image1\O_0G$35KDVU[(6BY1[~70DV.jpg

网友:
你所说的是emWin的动态内存,还是任务堆栈空间。如果是任务堆栈空间的话,出现这种情况不应该的。

网友:
没有正确的关闭对话框

网友A(2014-08-07):
请教一下动态内存怎么查看,我跟楼主的方法一样,但没有死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