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问题集锦】空闲任务能否等待信号量?

楼主(2014-03-25):
空闲任务能否等待信号量?

楼主:
针对UCOS-III,II  不要在空闲任务里面做低功耗功能以外的事情,因为空闲任务就是系统中不工作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CPU利用率是%30的话,
那么%70是空闲任务在运行,如你你在空闲任务中运行任务,那么这个统计就不对了,也是系统在%100的运行中。这个只是一种情况。

网友(2014-09-28):
在rtx里,如果让他挂起的话,还可能造成系统崩溃
原因是内部链表操作,总是认为此任务是至少为ready,也就是说除非空闲任务在运行,就绪链表总是不为空

在空闲任务中一定要小心调用那些会造成任务切换的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