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移植到STM32,如何使用CM3 内核的SysTick 定时器作为系统 Tick?

楼主(2014-03-31):
初学者按照网上教程移植FREERTOS到STM32F103,跑马灯程序运行正常,如何使用CM3 内核的SysTick 定时器作为系统Tick,一直没弄明白,系统Tick用的是软延时吧?

网友:
网上别人写的教程中系统节拍不是用的systick吗,基本现在的RTOS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2015-03-28):
to eric2013,
    在freertos工程里面并没有看到对stm32的systick硬件定时器进行初始化啊,但是多任务跑led什么的都很正常。根据移植教程,说是修改stm32的启动启动文件,比如startup_stm32f10x_md.s中systick Handler为xPortSysTickHandler,难道stm32的systick定时器在使用之前不需要初始化配置吗?还是这个配置在别的隐蔽的地方我没有找到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eric2013,
在freertos工程里面并没有看到对stm32的systick硬件定时器进行初始化啊,但是多任务跑led什么的都很正常。根据移植教程,说是修改stm32的启动启动文件,比如startup_stm32f10x_md.s中systick Handler为xPortSysTickHandler,难道stm32的syst ..

在port.C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