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button按钮的问题
维也纳的海风从不失约~

楼主(2014-04-01):
void MainTask_Demo(void) {
    BUTTON_Handle hButton;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LIGHTGRAY);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32B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the first menu", 380, 5);
        hButton = BUTTON_Create(10, 20, 120, 40, GUI_ID_OK, WM_CF_SHOW);
    //BUTTON_SetSkin(hButton,BUTTON_SKIN_FLEX);
  /* Set the button text */
    BUTTON_SetText(hButton,"asd" );
   // _DemoButton();
}
在模拟器上是可以的,下到半自理就在BUTTON_Create(10, 20, 120, 40, GUI_ID_OK, WM_CF_SHOW);处死循环了,我的EMWIN移植应该没有问题,跑DEMO可以流畅进行。

网友:
是在OS上面跑的吗,至少得有个大循环的,明白我的意思不。
while(1)
{
   GUI_Delay(100);
}

楼主:
~明白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