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为什么uC/OS-II中的OS_MAX_TASKS必须大于2

楼主(2014-04-01):
如题?

楼主:
这个应该算是官方推荐,如果小于2的话会有警告,就算不定义,只有一个空闲任务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样就失去了多任务的意义

网友:
我觉得不大于等于2用这个uC/COS就没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大于等于2用这个uC/COS就没意义吧?

不是,这个OS_MAX_TASKS不包含系统任务,针对ucos-ii来说,系统任务主要是统计任务和空闲任务

网友:
大于2就是说除了空闲任务之外,用于一定要让ucos干一件事情才行,不敢事情是等于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