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移植的ucGUI  现在调用GUI_Init() 就死了 进去出不来 怎么回事?(14-04

楼主(2014-04-01):
请教:移植的ucGUI  现在调用GUI_Init() 就死了 进去出不来 怎么回事?

网友A:
crc,没初始化,不过我也不是很理解CRC和emwin的通讯方式,请教各位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  大神指点下!!!1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c,没初始化,不过我也不是很理解CRC和emwin的通讯方式,请教各位

CRC和emWin没有关系,只是他们为了库的保护而做的,这样STemWin的库只能用在ST的芯片上面,别的芯片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同样的问题  大神指点下!!!1

先保证你的CRC开启了没有,还有就是你的移植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先保证你的CRC开启了没有,还有就是你的移植是否正确。

学习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像KEIL里面的也有保护的,需要注册RL-AR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保证你的CRC开启了没有,还有就是你的移植是否正确。

CRC 怎么开启啊?  我看别人移植的 好像没见到在哪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CRC 怎么开启啊?  我看别人移植的 好像没见到在哪开启。。。

针对STemWin必须得开启
/* 使能CRC时钟,STemWin需要开启CRC时钟,要不无法正常启动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针对STemWin必须得开启
/* 使能CRC时钟,STemWin需要开启CRC时钟,要不无法正常启动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解决了!  谢谢

网友(2016-05-12):
我遇到的问题是一调试进入GUI_Init()就硬件中断,怎么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问题是一调试进入GUI_Init()就硬件中断,怎么解决呀

不调试能够正常使用不,直接下载程序到板子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