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UCOS的时钟节拍中断优先级怎么定,是定在最高优先还是最低? [

楼主(2014-04-01):
请教:

UCOS的时钟节拍中断优先级怎么定,是定在最高优先还是最低?

[

网友:
1. 对于那些不需要高优先级中断的系统,嘀嗒定时器中断要配置成最高优先级的中断,但是不能影
    响系统操作。
2. 如果系统中多个高优先级的中断,而且优先级比嘀嗒定时器的优先级高,那么就可能会延迟嘀嗒
   定时器中断。
       如果高优先级的中断不会持续的占有CPU,只是偶尔的延迟嘀嗒定时器中断,那么实时中断
         可以间歇性或者周期性的处理系统事件而不丢失嘀嗒定时器中断,只是增加抖动(因为高优
         先级中断的执行会抢占嘀嗒定时器中断的执行或者高优先级中断执行的时候嘀嗒定时器中
         断会一直得不到执行从而造成嘀嗒定时器中断在执行时间上的抖动)。
      如果高优先级的任务长时间的占有CPU时间会造成系统超负荷运行,而不能执行嘀嗒定时
         器中断,任务也不能得到及时的执行。这种情况可以认为系统丢失了几次嘀嗒定时器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