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这一段代码,琢磨了很久硬是没看懂(UCOS中的OSTaskDel())

楼主(2014-04-02):
INT8U OSTaskDel(INT8U prio)
{
.......
        ptcb->OSTCBDly  = 0;
        ptcb->OSTCBStat = OS_STAT_RDY;              //为什么要把它置为就绪态,看书上的解释硬是没看懂
                if (OSLockNesting < 255) {
            OSLockNesting++;                        //这里为什么OSLockNesting加1; 然后退出临界段,做了个空操作OS_Dummy();然后又进入临界段,
                }                              //然后OSLockNesting减1,这不就相当于什么都没做么,这段代码究竟有什么用呢
        OS_EXIT_CRITICAL();
        OS_Dummy();
        OS_ENTER_CRITICAL();
                if (OSLockNesting > 0) {
            OSLockNesting--;
                }
......
}

网友:
1.  由于这个任务是要被删除的,这里是为了防止任务被删除后,如果程序中有resume,也即是将任务从挂起状态恢复的函数。
     所以就将这个任务的状态设置为就绪。
2. 加入调度锁是为了防止执行函数OS_Dummy(); 时发生任务切换。
3. 函数OS_Dummy(); 的作用是:有些处理器全局中断的切换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相当于一个简短的延迟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