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添加DSP库,需要添加的预定义

楼主(2014-04-02):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4XX,ARM_MATH_CM4,__CC_ARM,__FPU_PRESENT

楼主:
/*
*********************************************************************************************************
*
* 模块名称 : 主程序模块。
* 文件名称 : main.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按键检测和LED控制例程。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3-07-24 Eric2013 首发
*
*********************************************************************************************************
*/
#include "bsp.h" /* 底层硬件驱动 */
#include "arm_math.h"
/* 定义例程名和例程发布日期 */
#define EXAMPLE_NAME "F4-001_FPU实验"
#define EXAMPLE_DATE "2013-07-24"
#define DEMO_VER "1.1"
/* 仅允许本文件内调用的函数声明 */
static void PrintfLogo(void);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KeyCode; /* 按键代码 */
float32_t pSrc;
float32_t pDst;
q15_t pOut;
q15_t in;
/*
ST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 SystemInit() 函数,该函数在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主要功能是
配置CPU系统的时钟,内部Flash访问时序,配置FSMC用于外部SRAM
*/
bsp_Init(); /* 硬件初始化 */
PrintfLogo(); /* 打印例程信息到串口1 */
pSrc = -1.1f;
bsp_StartAutoTimer(0, 1000); /* 启动1个5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
/*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
while (1)
{
CPU_IDLE();
if (bsp_CheckTimer(0)) /* 判断定时器超时时间 */
{
/* 每隔500ms 进来一次 */
bsp_LedToggle(4); /* 翻转LED4的状态 */
/*****************
COS函数的计算 */
/* 这个里面的输入范围是[0 2*pi) */
printf("Value = %f\\r\\n", arm_cos_f32(PI / 4));
/* 这里是0 - 32767 对于[0 2*pi)*/
printf("Value = %f\\r\\n", arm_cos_q15(32768/8) / pow(2, 15));
/* 这里是0 - (pow(2, 31) - 1)对应于[0 2*pi)*/
printf("Value = %f\\r\\n", arm_cos_q31(pow(2, 31)/8) / pow(2, 31));
/* SIN函数的计算 */
/* 这个里面的输入范围是[0 2*pi) */
printf("Value = %f\\r\\n", arm_sin_f32(PI / 4));
/* 这里是0 - 32767 对于[0 2*pi)*/
printf("Value = %f\\r\\n", arm_sin_q15(32768/8) / pow(2, 15));
/* 这里是0 - (pow(2, 31) - 1)对应于[0 2*pi)*/
printf("Value = %f\\r\\n", arm_sin_q31(pow(2, 31)/8) / pow(2, 31));
/* 求平方根 */
// in = 100;
// arm_sqrt_q15(in, &pOut);
// printf("Value = %d\\r\\n", pOut);
}
}
}
/*
*********************************************************************************************************
* 函 数 名: PrintfLogo
* 功能说明: 打印例程名称和例程发布日期, 接上串口线后,打开PC机的超级终端软件可以观察结果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PrintfLogo(void)
{
printf("\\n\\r");
printf("*************************************************************\\n\\r");
printf("* 例程名称 : %s\\r\\n", EXAMPLE_NAME); /* 打印例程名称 */
printf("* 例程版本 : %s\\r\\n", DEMO_VER); /* 打印例程版本 */
printf("* 发布日期 : %s\\r\\n", EXAMPLE_DATE); /* 打印例程日期 */
/* 打印ST固件库版本,这3个定义宏在stm32f10x.h文件中 */
printf("* 固件库版本 : V%d.%d.%d (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r\\n", __STM32F4XX_STDPERIPH_VERSION_MAIN,
__STM32F4XX_STDPERIPH_VERSION_SUB1,__STM32F4XX_STDPERIPH_VERSION_SUB2);
printf("* \\r\\n"); /* 打印一行空格 */
printf("*************************************************************\\n\\r");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