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emWIN 时 中英文显示您是怎么切换的?

楼主(2014-04-03):
在做一个系统需要做中英文显示的. 原来是这样做的 if (   中文显示 )  1   {   2 设置中文字体,   3 设置英文显示 }  4 else  { 5 设置英文字体,6 设置英文显示 }    ;感觉这像好麻烦 ....您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暂时我这里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可以考虑用指针数组来做,一个指向中文,一个指向英文。需要的时候改变一下地址即可,具体你看看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