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ucos中的(OS_TCB*)1和(OS_TCB*)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03):
OS_TCB是个结构体,这样写啥意思啊
在uC/OS II的任務建立函數中有這么一句:

if (OSTCBPrioTbl[prio] == (OS_TCB *)0)

{

OSTCBPrioTbl[prio] = (OS_TCB *)1;

......}

(OS_TCB *)0是指向空的任务块,还是让指向0X00000000这个地址?然后在0X00000000这个地址里保存着指向OS_TCB结构的指针
(OS_TCB *)1是指向0x00000001这个地址吗?

有人说:

(OS_TCB *)0实际上是通知编译器,这个0是OS_TCB数据类型的NULL。
(OS_TCB *)1那就是说有一个任务存在了,不再是Null

网友:
本质上面OS_TCB *)0 就是处理器地址中的0X00000000地址。
而OS_TCB *1 就是处理器地址中的0X00000001地址。

UCOS这么写只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状态,一般将OS_TCB *)0理解为空指针。

之所以可以这做的本质原因是,处理器的RAM地址不会放在寻址范围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