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是UCOS-II问题还是硬件中断问题

楼主(2014-04-03):
我目前在做一项目,先描述一下大致应用情况:

板上MCU是LPC1766 Cortex-M3,UCOS-II移植的是V2.89

MCU外设使用情况:

串口0:用于上位机RS485通信,

串口1:用于GPRS模块,

串口2:用于采集数据(RS485总线挂了6个从设备),

串口3:用于液晶模块(192*64)

每个串口配置均为:115200,8,1 , 使能FIFO为一字节触发

每个串口独享一任务,任务优先级分别为:6,5,3,4。另外还有三个任务用于其他,优先级为:7,8,9

为了大致了解任务运行情况,7,8两个任务分别用于点亮两个LED,优先级7任务2秒闪烁一次,8一秒闪烁一次,

现在的情况是,在未加GPRS的串口通信模块,两个LED闪烁正常,但加上后出现奇怪的现象,两个LED就不再对称地闪烁,

用J-LINK仿真,观察串口1(用于GPRS模块)的接收和发送,发现发送正常,短信也能发出去,但中断接收确出现了

未接收完数据就自动退出中断的现象,如:本应该接收78字节数据,只接收了10几个字节。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还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实乃感激不尽!

网友:
uCOS在中断接受这块得特别的注意,你可以将你系统的嘀嗒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置的比串口中断低试试。(主要是抢占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