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1红色波浪线提示的问题

楼主(2014-04-04):
在MDK5.1版本中,在编写代码时经常出现下划的红色波浪线,系统编译又不会报错,不知道该如何消除.比如一个if()else();这样的语句他也报警告

网友:
第一步:
第二步:

楼主:
找到根本原因,是由于设置字体为  chinese GB2312,只要这种字体输入的代码都报警告,修改为默认字体就不会报警,但是出现中文占用2个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根本原因,是由于设置字体为  chinese GB2312,只要这种字体输入的代码都报警告,修改为默认字体就不会报警,但是出现中文占用2个字符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帮你升级了下论坛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