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选型.请大家推荐

楼主(2014-04-04):
要求直接输入2路模拟信号,内部比较电压的高低,输出IO直接输出高低电平
一句话,就是要有比较器功能.
最好有5V的IO输出.

估计比较难找.

网友:
模拟电压送给运放不会更方便,搞个LM339之类的比较器。

楼主:
是运放过来的模拟信号,想在电路中省掉比较器,直接进CPLD,目前找不到类似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运放过来的模拟信号,想在电路中省掉比较器,直接进CPLD,目前找不到类似的芯片.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