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对多个共享资源访问的处理

楼主(2014-04-07):
对多个共享资源访问的处理,版主有没有demo?比如一路AD、一个dataflash,如果有多个任务访问这些资源,怎么更好的处理?防止优先级反转等

网友:
加入互斥信号量,

网友:
举个例子:
如果是2个以上的任务访问ADC的话,可以专门设置一个任务用于AD数据的读取,其它任务和这个任务通讯即可。
如果是简单的两个任务,整个互斥信号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