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如何在ucgui中调用外部flash字库数据

楼主(2014-04-09):
      明白自己在片内flash建字库的原理和调用的原理,现在要调用ra8875所连接的flash里面的字库,需要改动什么地方,知道没有ucgui时如何用RA8875_DispStr在屏某个位置显示汉字,但ucgui中如何关联呢?也就是那个GUI FONT结构如何关联到外部flash字库数据?会的麻烦说清楚一些,谢谢

网友:
使用RA8875带的那个字库flash,实现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实际效果在一些稍复杂点的界面上面,BUG很多,有待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A8875带的那个字库flash,实现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实际效果在一些稍复杂点的界面上面,BUG很多,有待完善

您这里有实现的例程我参考试试吗,效果不好没事,我就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里有实现的例程我参考试试吗,效果不好没事,我就参考一下,谢了

我没实现出来,以前群里有一个实现的,这个是他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实现出来,以前群里有一个实现的,这个是他说的。

哦,这样啊,你们给的例程是不带ucgui用的集通字库芯片,我改为falsh芯片后也可以显示汉字出来,但是用ucgui后需要读flash芯片的数据,例程上没有这个函数,是不是必须mcu的spi和flash连接后才能读数据啊,实现的话需要改电路吗,我用的7寸屏,麻烦指点一下实现的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啊,你们给的例程是不带ucgui用的集通字库芯片,我改为falsh芯片后也可以显示汉字出来,但是用ucgui后需要读flash芯片的数据,例程上没有这个函数,是不是必须mcu的spi和flash连接后才能读数据啊,实现的话需要改电路吗,我用的7寸屏,麻烦指点一下实现的思路,谢谢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