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L-RTX,RL-FlashFS,RL-TCPnet,RL-USB,RL-CAN官方手册

楼主(2014-04-09):
MDK4.74安装目录里面的手册

如果chm文件无法正常打卡,看帖子解决办法:
.chm格式的电子书打开是空白的解决办法

网友:
RL-RTX的中文手册

RL-RTX的中文手册

最近在项目中使用RL-RTX,收集了这个中文的参考手册,大家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项目中使用RL-RTX,收集了这个中文的参考手册,大家共享一下

楼主(2015-09-10):
更新为MDK4.74安装目录里面的help文档

网友(2015-12-04):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项目中使用RL-RTX,收集了这个中文的参考手册,大家共享一下
怎么还是英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是英文呢?

呃,已经解决。是因为下载了硬汉的 文档,导致名字重复了,重新下载到例外的位置就好了!感谢

网友(2016-08-30):
这个中文没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中文没USB

看英文的就行,没有复杂的语句。

网友(2017-05-22):
感谢分享,非常感谢
。。。

网友:
感谢分享 ,目前已经将 Rl-flashFS成功移植到nandflash上了
。。。

网友:
如果RL-flashfs能支持中文文件名就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RL-flashfs能支持中文文件名就好了,

好像未来可能会添加支持,貌似官方哪里看到过

网友:
会吗,如果会的话嵌入式方案用起来会舒服很多
。。。

网友:
mark  留着以后用!

网友(2017-08-03):
为什么新版本的MDK帮助文档没有RTX、FLASH、USB等这些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新版本的MDK帮助文档没有RTX、FLASH、USB等这些内容了

网友:
有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就是这个

哦,我看MDK的帮助文档里没有

网友F(2019-04-13):
为啥没有做PPP拨号方面的例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没有做PPP拨号方面的例程呢

一直没用机会在项目上用,等后面有好项目了,我溜溜。

网友F(2019-07-21):
Eric,您好!

        FlashFs文件系统,今天测试发现随着文件名创建的数量增加,消耗的时间越来越大,到200个的时候,消耗时间600多ms,是不是哪里配置的不对,还是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create file:S0:\190704000009.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570
create file:S0:\190704000008.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574
create file:S0:\190704000007.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579
create file:S0:\190704000006.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583
create file:S0:\190704000005.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587
create file:S0:\190704000004.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592
create file:S0:\190704000003.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597
create file:S0:\190704000002.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601
create file:S0:\190704000001.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606
create file:S0:\190627000002.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611
create file:S0:\190627000001.dat successfully,take up tick:6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Eric,您好!

        FlashFs文件系统,今天测试发现随着文件名创建的数量增加,消耗的时间越来越大, ...

网友F:
Eric,您好!
      增大了文件名缓冲大小,创建文件还是耗时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Eric,您好!
      增大了文件名缓冲大小,创建文件还是耗时变大。

设置的个数要大于你创建的文件数。

你用的是SPI吗,这个不一定了,因为FlashFS用于SPI Flash是做嵌入式文件系统使用的,不像NAND和SD卡是做FAT类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的个数要大于你创建的文件数。

你用的是SPI吗,这个不一定了,因为FlashFS用于SPI Flash是做嵌入 ...

用的是spi flash,所以可能设置那个值不管用

网友F(2019-08-21):
eric 您好!
     RTX系统以及相关组件能否用在微功耗系列的mcu上,比如stm32L0 stm32L1  stm32L4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eric 您好!
     RTX系统以及相关组件能否用在微功耗系列的mcu上,比如stm32L0 stm32L1  stm32L4等等。

没问题的。

网友G(2019-09-24):
Eric2013,您好!

        MDK5的RLTcpNet是不是舍不得发布哈,又等了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Eric2013,您好!

        MDK5的RLTcpNet是不是舍不得发布哈,又等了一个月

发,肯定会发了的,我抓点紧。

网友(2019-11-01):
这个太好了,前来助阵

网友H(2020-10-19):
请教下eric,rl_flashfs能不能同时实现rl_tcpent的ftp——serever 和SD卡模拟成U盘的功能,结合rl_flashfs的历程,移植的时候 usbd_storage_mas.c里面的不知道怎么修改,用fatfs移植又发现fatfs里好像没有ffind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eric,rl_flashfs能不能同时实现rl_tcpent的ftp——serever 和SD卡模拟成U盘的功能,结合rl_flashfs ...

支持。

网友(2024-08-19):
设置的个数要大于你创建的文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