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emwin5.22进度条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我加入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这条语句后,下载到板子里面我的进度条就只有下面一部分有效果(水平方向的),上面一部分是空白的。
但是我用VC看是正常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把你的这部分程序贴出来,我看下。还有就是你不设置皮肤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这部分程序贴出来,我看下。还有就是你不设置皮肤正常吗

我不设置皮肤的时候是正常的,为了立体好看点加上PROGBAR_SetDefaultSkin   (PROGBAR_SKIN_FLEX);之后就只有一半绿色一半白色的了,